求助:各位大哥给推荐一个2V左右的双向稳压管

楼主(2011-05-25):
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这有啥好推荐的呀

网友B:
没有这样的双向稳压管,倒是可以用两个LED各串个二极管然后反向并联替代。

网友C:
绿色发光管正向压降为2V多一点。

网友B:
如果高结压降的LED可以满足就可以不用串普通二极管了,具体以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D:
双相稳压管到不了这么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