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波特图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单管放大电路 频响  有上下限截止频率,中间平坦
但相位 为什么是从-90度开始画的 ?

集成运放相位图是从0度开始画,这个似乎可以理解。

目前没有图示,我找找看,争取把波特图贴出来

楼主:
单管共射放大

网友A:
re LZ:

存在一个电容耦合环节所致。

楼主:
HWM师:
电容耦合的话,相位应该超前才对啊, 起始相位应该是+90度
而现在图是从-90度开始

网友A:
to 4L:

加90度没错,但单管本身有180度反相,其可表示成正或负180度,这里取 - 180度。如此,-180 + 90 不就是 -90 度了。

楼主:
太感谢了,思考了一下午的问题,一语道破!   谢谢!!!!!!!!!!

还有个问题: 童诗白的模电书上 运放开环波特图 (幅频和相频) 和 闭环波特图 怎么是一样的呢?
书上的 开环 闭环图 都是在分析 相位-180度的时候增益是否为1,然后判断是否稳定。
我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闭环图和开环图一样呢?
开环保证增益大于1的范围内不达到-180度,然后再加个负反馈-180度,不至于到-360度,所以不震荡。
闭环怎么也是在保证这个条件呢? 感觉闭环只要保证 增益大于1的范围内不达到-360度就行了啊,因为闭环已经包含负反馈在内了。
(我理解的闭环指的是整个负反馈环路波特图)
可能我还是没彻底理解。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有。
见书上的图,负反馈环路波特图。纵坐标是20lg|AF|。 开环波特图纵坐标是20lg|A|。
开环图暂时网上没找到。下图是闭环图。

网友A:
to 6L:

开环和闭环的波特图不一样。开环波特图起点很高,随着频率增加下降得很快,因此形态上表现出其带宽很窄。闭环波特图由于存在深度负反馈其前面(低频区域)相对平坦,到了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相会点后随开环增益下降(脱离了线性频响区域),因此形态上表现出较宽的带宽。

在评价运放稳定性时,会考察其增益下降到单位增益时的相移(一般要求在180度以内)。由上所述,考察开环和闭环增益都是一样的,因为其基本重合。如果再加上反馈回路(假设其频响为理想,即180度相移),则环路增益必然也是小于一(反馈系数不会大于一),而此时的环路相移小于360度。所以能确保放大器的稳定。

网友B:
感性的理解一下:
1、电路的输出肯定是落后于输入的,所以,相位为负值。
2、低频段、中频段、高频段的特性,可以借助三极管的模型电路进行分析。
3、建议做好借助点频法,根据示波器的两通道的波形的相对位置的改变,深入的理解相位的概念。
4、再看HMW贴的

楼主:
下面这个图是 整个环路(包括放大器+反馈回路)的波特图吗?

我知道这个图是能保证稳定。

但是,如果这个图是 整个环路的波特图,为什么非要求-180度的时候,整个环路增益小于1呢? (认为这样才稳定)

既然这个图已经是包含放大器和反馈回路 都在内的频响曲线了,-180度时,增益大于1也不会震荡,因为不会再-180+负180度了

反馈回路的理想180度相移不是已经计算在图中了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 闭环波特图 已经包含了 馈回路的相移和反馈系数, 那就是体现了整个环路的特性,
没必要再要求-180度增益小于1, 因为没有“-180+反馈回路180” 这一说了,闭环波特图 已经包含了 馈回路的相移。

网友B:
你的问题似乎已经超过单级的范畴,稳定通常是三级带负反馈的电路相关的,单级和二级只满足自激振荡的2个条件之一,不可能产生自激的。

网友A:
to 9L:

这不是环路波特图,而是闭环增益波特图。其不含反馈系数,即不是环路增益。

网友B:
幅频、相频特性表明的是自激振荡的幅度裕量和相位裕量的对应条件十分会引起自激振荡。

网友A:
to 10L:

闭环增益(A / (1 + AF))不是环路增益(AF)。

网友B:
负反馈:放大、增加 乘 (1+AF),减少、降低 乘(1/(1+AF));;看看负反馈的公式

网友C:
额,我得补补自控了。

楼主:
我9楼的图 纵坐标是20lgAF ,
书上说此图是环路增益波特图。感觉这个图包含了反馈系数F啊

HWM师为什么说这个图不是环路增益图呢,而是闭环图?
书上只给了开环图 和这个图 , 书上的开环图纵坐标是20lgA.

网友D:
9楼是环路增益波特图,至于为什么相移为-180°时增益大于1会震荡,书上讲的比较清楚了。负反馈相移-180°相当于正反馈相移-360°,增益如果大于1,当然振荡了。

楼主:
19楼,我感觉即使增益达不到1以上,也会慢慢震荡起来,
只要相移达到了,就变为正反馈了,增益不到1,也会有一点点正反馈,这样输出会越来越大
你觉得呢 ?

网友E:
20楼:
没有的事。
略大于1,才会“慢慢震荡起来”。

网友A:
to 18L:

抱歉,没仔细看。那确实是“环路”增益波特图(20 lg(AF))。但未考虑负反馈相位关系(正负180度),所以其相移和开环增益相同。通常反馈系数F < 1且理想为实数(仅含电阻),因此开环增益稳定条件满足的话,环路增益肯定能满足。要注意的是,由于是负反馈,A相移180度后加上负反馈的180度相移——即360度,那便就是正反馈了。

网友D:
19楼,我感觉即使增益达不到1以上,也会慢慢震荡起来,
只要相移达到了,就变为正反馈了,增益不到1,也会有一点点正反馈,这样输出会越来越大
你觉得呢 ? ...
引用 楼主:

增益不到1,相位条件满足,应该是一个幅值衰减的“震荡”,类似二阶系统的振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