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WD仿真节约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的板子上连接了GND、3.3V、JTCK、JTMS四根线,省下的三个I/O在电路中有其它应用。但是调用了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而省下的三个I/O居然没有输出,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网友A:
哈哈,可能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现在也正在寻答案

网友B:
AFIO有无Enable

楼主:
三楼说到点儿上了,真的忘了使能AFIO的时钟了。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AFIO时钟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AFIO时钟的事情,使能了APB2的AFIO时钟就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