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调用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现在的单片机做了个IAP功能,也就是说在flash中分出了一部分空间作为bootload区。boot代码引导APP_HEX下载到指定code代码段。
bootload和APP是独立编译的两个工程。然后在bootload中封装了一些基本接口的函数,提供给APP调用。
问题是APP中该如何调用bootload中的函数?
没做过这方面的技术,希望有经验的同仁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只要知道地址,就可以用函数指针来访问。

楼主:
是的。bootload函数代码段地址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吧。是要看连接后的link文件吗?还是说把函数固定在指定的代码起始地址上呢

网友B:
这个要涉及到绝对定位的问题,一般可以用汇编

楼主:
:10 A000 00 6D337E2400FB8918FFFFFFFFFFFFFFFF 7A
APP 编译后的 hex文件。抓取其中的代码,写到存储区。
写到存储区中数据机器码是6D337E2400FB8918FFFFFFFFFFFFFFFF 这个数据伐。

楼主:
hex 代码写到存储区,代码也可以执行了。
因为boot和app是两个独立的工程编译的,而写到存储区的是app hex中截取的code段。用函数指针传递参数的时候,无法传递参数。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thx

楼主:
调试了一下,发现用普通函数传递的参数和用函数指针传递的参数通过不同的寄存器传递,导致了用函数指针得不到参数的数值了。
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