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中如何更改管脚位置

楼主(2011-05-25):
(无正文)

网友A:
更改管脚位置,在库中改,只要引脚序号功能和手册一致就可以了,
另外“我想根据使用方式来制定管脚位置”不是很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B:
制定管脚位置

楼主:
比如说我想将UART放在一起,I2C放在一起,这样便于他人阅读该原理图,但是很多管脚的功能都是复用的,有的时候在不用那些功能的时候是需要当成I/O的,或者像C8051F这类的芯片,拥有交叉开关,管脚的功能还是不确定的。所以我希望根据不同的使用方式来更改引脚位置,以达到便于阅读的效果。

网友A:
那只能在原理图库中编辑,你可以同一个器件建立不同的样子(引脚排列不一样),封装名可以加上A\B\C\D---等,你要想在原理图中移动引脚位置,99se没这个功能。cadence倒是可以。

网友C:
只能在库里边改,改好后更新原理图。

网友D:
按你的说法,就得重新建立新的库元件,要么就在原库元件中改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