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9的意义

楼主:
如图是开关电源的一个15V输出  D9通过R63输出为3844供电,D18输出作为15V输出,给一个IR2110供电用,D19不懂在这里有什么意义。AGND为输入48VDC的地。
请教D19的意义,

网友A(2011-05-25):
看不懂。D19好像是成心不让电路工作。

网友B:
绕组都没回路,怎么工作?
而且3.9K的电阻,那上面的压降得上百伏吧,那得是多大功率的一个电阻啊!

网友C:
LZ电路炒错了吧

楼主:
LZ电路炒错了吧
引用 网友C:
是从某地抄到的,看不通,所以上来请教。

楼主:
绕组都没回路,怎么工作?
而且3.9K的电阻,那上面的压降得上百伏吧,那得是多大功率的一个电阻啊!
引用 网友B:
您指的是R63是吧?一般R63应该是可以省略的吧?这个电路是有很多问题。。。。

楼主:
看不懂。D19好像是成心不让电路工作。
引用 网友A:
MAY叔,直接去掉D19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7楼:
别考虑去掉D19有没有问题了。
最好的方法是全去掉不要,重新根据要求自己设计。

楼主:
也是  现在就是自己按照DATASHEET和一些教材重新画了一个,但是对这个图有些不懂的东西还是想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