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DC芯片问题

楼主:
要求:
      输入直流:9V-36V;(范围可以加宽)
      输出直流:5V;
      输出电流:6A;
      隔离式;
麻烦帮我推荐一下芯片或者可以查找该类芯片的网站。谢谢。

网友A(2011-05-25):
NSC、Ti等公司都有很多

网友B:
30W,用UC3843设计吧,反激就可

网友A:
9V供电的话3843临界了

网友C:
这个应该适合你。

网友D:
电流有点大,不如分两路,可选的芯片就多了,说不定成本还低点

楼主:
谢谢。不过那个电流怎么从7A变成6A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太搞笑了

楼主:
呵呵。请指教一下,刚接触电子方面的知识,不太懂,别见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给你7个馒头,但你只能吃6个,要不要让厨师把这7个馒头捏成一团重新做成6个再给你?

楼主:
好吧。。馒头。。
12# lyjian

网友E:
多的馒头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