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12V电荷泵

楼主(2011-05-25):
大家知道哪种芯片(电荷泵)可以把12V转到-12V吗,输出电流不需要很大(30mA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常用的ICL7660好象最高能到12V,但是电流够不够就不是太清楚了,电荷泵的电流一般都不是很大的.

网友B:
MC34063A这个可以啊,便宜方便。

网友C:
MC34063A 我这有1.2A和1.5A的,1.2A的¥0.21/pcs,1.5A的¥0.33/pcs,便宜又实在。

楼主:
ICL7660A能到12V,不过电流好像不到10mA。

楼主:
如果采用电感式的DC/DC我可能更倾向使用MAX765,电路需要电流比较小。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34063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