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ER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用TIME2通道一 捕获一方波信号,通道二,三,四进行比较中断.
初始化程序如下: 计数器顶点11000,比较器2先为30000,目的是不想进入比较2中断,
但我一启动计数器,这几个中断好像就同时产生了.都进入了中断.以后就正常了.不会产生
二号比较中断了.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PWM2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638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 TIM2 configuration in Input Capture Mode */
/*
TIM2->CCR1=10000;
TIM2->CCR2=0;
TIM2->CCR3=9500;
TIM2->CCMR1=0x1010;
TIM2->CCMR2=0x0010;
TIM2->CCER=0x0001;
TIM2->DIER=0x000E;
//TIM2->CR1=0x0001 ; */
//* 临时改
TIM2->CCR1=10000;
TIM2->CCR2=30000;
TIM2->CCR3=9500;
TIM2->CCR4=10900;
//TIM2->CCR4=11000;
TIM2->CCMR1=0x1081;
TIM2->CCMR2=0x0010;
TIM2->CCER=0x0001;
TIM2->DIER=0x001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8;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One Pulse Mode selection */
//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 TIM_OPMode_Single);

  /* Input Trigger selection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 Slave Mode selection: Trigger Mode */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Trigger);
  TIM2->CR1|=0x0001;//start TIM2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是不是计数器一到顶点,就把所有比较标志位都设置了。

网友A:
我看库里面的典型应用在开中断的时候都有先清除中断标志的操作. 这可能是器件硬件初始化的问题.
如果你的应用很介意这个问题, 那就参考典型应用的方法来吧, 如果楼主想搞明白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也希望楼主自己亲自做个测试, 来弄明白这个问题, 然后给网友们一个更好的建议来避免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