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线宽度比焊盘大的情况?

楼主(2011-05-25):
有时候布线,信号线宽度(15MIL)比一些贴片元件的焊盘(10mil)宽,这种情况如何布线。还有的时候,电源线(30MIL)比贴片元件两个焊盘加中间间距都大,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不理解的问题。

网友B:
我一般是加个过孔,连接15mil和10mil,就可以用10mil线连到焊盘去了

网友C:
焊盘10mil,就用10mil线引出一段,再加粗或者,电源引脚单独铺铜,圈个不规则的区域,关键把这个电源引脚包入,在引脚外面,包的区域可以适当放大点,如果是多层板,在这个铺铜区域多大几个过孔。
仅供参考

网友D:
做一定的缓冲过渡即可。

避免尖角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