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象7805一样的三端稳压器

楼主:
我要用象7805一样的三端稳压器,输入在10V-20V,一般在16V,要输出5V,负载

电流在6毫安到40毫安之间,稳压器的输入端电压开0.2秒,关闭1.8秒,周而复始循

环,另外静态电流要小,最好不要超过4毫安,绝对最大值不要超过6毫安。

关键是环境温度,三端稳压器在室外工作,环境温度应该在-40度到85度。

首先是货源好卖,其次是价格,我应该用什么?

网友A(2011-05-25):
HT7350

73xxv140.pdf (147.6 KB)
holtek71xx.pdf (736.72 KB)
ht75xx.pdf (187.56 KB)

楼主:
谢谢,刚看了一下,不符合要求。
73XXV140工作温度符合要求,但输入电压最大12V.

holtek71xx和ht75xx电压等符合要求,但工作温度0度到85度,温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B:
这点电流,建议你用三极管+稳压二极管做

楼主:
我让静态电流小且稳定,所以想直接用三端稳压器。

网友B:
4毫安已经很大了
78L05都能做到

楼主:
78L05的工作温度0度到70度,不能到零下。

网友B:
民用等级的工作温度都是0度到70度,不能到零下,不仅78L05是这样,其他芯片也是这样。
工业等级的78L05(78L05I)的工作温度是−40°C to 125°C。

网友B:
HT75XX也是可以工作到-40度到85度的
看holtek的官方规格书,不要看ZLG的规格书(老掉牙的规格书只能误导人)

楼主:
刚看了HOLTEK的官方PDF, 除了说了个输出电压和公差范围,连温度和静态电流什么都没说。

楼主:
找到了.L7805AB或MC7805AB

网友B:
楼主你转行吧,连个规格书都不会看,别做电子了。

楼主:
楼上还真说对了,我还真不是做电子的,做机械的,只是偶尔用点电子,偶尔写点程序,写程序时还得把谭浩强的C语言放在手边。;P我选的两个型号不可以?请指教。

网友C:
环境温度

楼主:
但PDF上都没有提供环境温度的指标,只有存储温度和结工作温度,Tj(-40度到150度),我只能认为它能到零下温度了。其他的Tj 一般都是0度到150度。

网友D:
LM2937,输入最大26V,-40 - 125度,静态电流典型值2mA,输出功率500mA

楼主:
LM2937我感觉静态电流离散性太大,典型值2毫安,最大还能到10毫安。

网友E:
78L05零下40度都能正常使用,其实晶体管类器件对低温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网友F:
BL8550
KIA78D05F

网友G:
但PDF上都没有提供环境温度的指标,只有存储温度和结工作温度,Tj(-40度到150度),我只能认为它能到零下温度了。其他的Tj 一般都是0度到150度。
引用 楼主:

7805可以,多数都是电容等到不了。。。

网友H:
lm317\lm1086是低压差的

网友I:
再多点就更好啊

网友J:
LN7550  静态功耗低,价格***

网友K: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L:
现在很多电容能到105度了。

楼主:
结贴,ST官网上的数据,L7805AB就能在-40度到125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