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单片机程序,谢谢

楼主(2011-05-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numdu,shu,s,h2,h1,m1,m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char,uchar);
void main()
{   shu=1;
numdu=0;
  P2=0x0f;
  s=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h2,h1,m2, m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s=s+1;

      if(s==60)
      {  s=0;
     h2=shu*0;
     h1=shu*0;
     m2=shu*0;
     m1=shu;
     shu++ ;
          }
        }
   }
      void display(uchar m1,uchar m2,uchar h1,uchar h2)
   {

         P0=table[m1];
       P0=table[m2];

      P0=table[h1];

      P0=table[h2];
    }
     我想四个数码管,前三个显示0,最后一个从零到九,但显示不出,问原因

网友A:
你能显示出来才怪呢。
动态扫描原理你懂么?
P0接SEG,还要控制COM端。
先显示一个数码管,延时一段时间,再显示下一个数码管。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