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次上传自己板,多多批评指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5):
第一次这水平不错了,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A:
但还是建议通孔焊盘的元器件走线的时候,先考虑从焊接面走,减少焊接工艺引起的焊盘脱落,起皮等现象。

网友B:
我的建议,贴片器件方底层。插件放正面。 贴片是回流焊,插件是波峰焊,
如果贴片在背面,红胶版可以和插件一起过波峰焊。

楼主:
谢谢,建议非常好,确实在焊接时是有焊盘脱落的。以后改正

网友A:
我的建议,贴片器件方底层。插件放正面。 贴片是回流焊,插件是波峰焊,
如果贴片在背面,红胶版可以和插件一起过波峰焊。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建议,这样做的话会增大加工工艺难度。
还是元器件都在顶层。

楼主(2011-09-24):
在电路板设计中如何解决桥快发热问题,及桥快与电容距离多远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