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作用

楼主(2011-05-25):
今天在一个坛子里看到这么个问题,我也不懂,主要是恒流源I1,I2,I3,I4 的具体作用

网友A:
re LZ:

I1 用以提高其共轭抑制比。

I3 给T6提供一个高动态阻抗负载。

I2、I4和I5提供适当的偏置。

网友B:
I(T3)+I(T4) = I1+I5b
I(T3)=I(T4)
U12是同相端,因为U12增大后,I5b增大
I5c增大,I6b增大,I6c增大,Ic7增大,Ic8增大(此处放大倍数 beta5*beta6*beta7*beta8)
Ib9 = I4-Ic8  I9b减小 => Ic9减小
Ic10增大,Ic11减小
所以Uo增大。

以俺的简单推算,不一定对:
UI2是同相端。
T3、T4是长尾电流管,保证两个T的Ic电流相等。
恒流源I3为了保证T6的C级电流变化都能到T7的b级。
D2、D3,交越失真?

网友C:
恒流源的基本特性:交流阻抗非常大,直流电阻较小;
因此,电路中的交流信号很难通过恒流源。
这个特性可以作为差动放大电路的长尾电路,提高共模抑制比,
也可作为有源负载,在提供恒定的静态(直流)工作点的同时,阻碍交流成分的通过,使交流成分及可能多的输出给后面的负载。
恒流源的直流电流稳定而且可调,所以十分适合为各级电路提供静态工作点,有效的降低零漂。

网友C:
D2D3构成简单的稳压源,在消除交越失真的同时,对交流量的阻抗为零[理想],保证正负半周的平均分配。

网友B:
pjy说的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C:
该电路超过三级,明显属于纸上谈兵~

网友D:
好象都没什么特别——基本上都恒流源负载。其特点是让交流信号最大可能地信后级推。这一点只要想一想恒流源的特点就明白了。

比较特别的是I1。除了恒流负载作用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作用——它限定了T1和T2的电流总量,因此,T1和T2两端施加相同的输入电压时,不会引起C极电流变化。

网友E:
T7T8跟随器,就是随意乱加上的。

网友F:
就是利用其交流和直流的阻抗不同。

网友G:
看图好像自己知道点,但说不出来,听各位说记住了

网友H:
此图是运放的内部电路图吗

网友I:
I1是把一侧的电流变化转换到另一侧,从而提高差模放大倍数,抑制共模信号 从而提高共模抑制比

I2,I3是利用利用电流源在交流通路里电阻无穷大,利用有源负载在调高电压放大倍数

I4不知道 恳请高手来解答

话说这个电路图几级了…自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