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车电话订票,电工们的思考

楼主(2011-05-25):
一到节日的时候,火车票成问题啊。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电工来说头痛的事,看着IT们能设置个软件经行自动拨号,拨通后提示主人进行订票。我在想我们电工是不是也可以做个硬件呢,思路:单片机I/O去控制电话重拨按键,接受忙音或接通信号,用单片机检测到是接通信号时,自动摘机,请各位拍砖,如有现在电话机资料的,附上,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用现成的电话模块,比如MC35等可以控制拨号等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用MCU配合DTMF发生器如MT8888等即可,用GSM模块的话,直接AT指令拨号即可,然后软件判断是否接通,主要判断是否有忙音即可,然后人工介入,另外有些成品电话也具有自动重拨号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机好像不来赛,特别是拨号速度没有固话快,这个我深有体会啊。还有就是一些职能手机的自动拨号软件,速度上面也不够快!

网友C:
一到节日的时候,火车票成问题啊。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电工来说头痛的事,看着IT们能设置个软件经行自动拨号,拨通后提示主人进行订票。我在想我们电工是不是也可以做个硬件呢,思路:单片机I/O去控制电话重拨按键, ...
引用 楼主:

出发点有问题:
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电工来说,时间不是问题,钱才是问题,他完全有时间自己在那不停重拨,但肯定不能浪费大量电话费,并且再专门去买一个设备。

网友D:
考虑在手机上面装个 同样功能的软件 是不是现实一点

网友E:
农民电工

网友F:
票贩子早就用上了

楼主:
出发点有问题:
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电工来说,时间不是问题,钱才是问题,他完全有时间自己在那不停重拨,但肯定不能浪费大量电话费,并且再专门去买一个设备。 ...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所不知啊,去年我从6点半起床一直拨到9点,连续3天,电话毛都没打进去

楼主:
农民电工
引用 网友E:
这个解释是这样,出身农民,现在城里当电工,所有叫农民电工

网友G:
做好了开个店,租出去,或者把它卖给需要的人,赚钱了买个车,跑得比和谐号还快那种

网友H:
早有了,放狗搜吧,有些没有背景的二道贩子,就这么"帮"你定票的...呵呵

网友I:
我去年春节回家就是靠拨号器拿到票的

网友J:
判断是否有忙音,这个好做,问题是有些交换机变成一些不固定的语音提示,就不好搞了,估计要用到DSP来分析对比音频谱什么的了,工作量大!

楼主:
我去年春节回家就是靠拨号器拿到票的
引用 网友I:
请指教!

网友K:
:o 是啊曾经见过我一个同事 就是早上8点上班 6点就开始起来拔号
现在的智能机 都可以装软件 搞个拔号器 应该是容易的事
听说不是实名制了嘛 网络应该可以订票才对.

网友L:
唉,你们都太年轻了,不知道了2000年前流行的一种卡,叫电话语音卡,可以达到你们的目的.
更先进的有电信的忙音回叫业务,电信交换机会帮你拨号,拨通了后会通知你电话

楼主:
唉,你们都太年轻了,不知道了2000年前流行的一种卡,叫电话语音卡,可以达到你们的目的.
更先进的有电信的忙音回叫业务,电信交换机会帮你拨号,拨通了后会通知你电话 ...
引用 网友L:
这么神奇,还有这样的业务!

网友M:
国家不解决资源的情况下只能这么解决了

网友N:
不要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自以为聪明的方法可能是适得其反,乱上添乱。反复的呼叫订票电话,其结果是信令信道被大量无效的呼叫占用,电话反而更难打通。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是深层次问题

网友O:
好的思路,软件来拨号是比人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