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Q电动机、变频器防晃电——深圳倍通

楼主(2011-05-25):
来源: 中国石化新闻网   2011-04-15

一、概述
    现代工业企业的低压电动机广泛采用了交流接触器控制,它的控制电源通常取自空气开关后侧,带电自保持,无压释放。然而,电动机正常运转时遇电源瞬时失压,接触器就会释放,当电源自动恢复后则需人工重新操作恢复电动机运转,造成运行中的电动机不必要停机,使生产中断,从而对许多重要的自动化连续化生产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甚导致事故。为此,石化、石油、化工、化纤、发电、冶炼、钢铁等行业采用了各种类型的自起动装置,来应对这种因电源瞬间失压引起的电动机的非正常停机,以保证一些极重要负荷的自动再起动。
    然而,随着电网并网、环网的日益扩大,以及馈电变压器容量增大带来的配出回路的增多,电源瞬时失压即“晃电”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其原因是相邻回路故障引起的瞬时失压几率增加了。最长持续时间一般是故障保护的切除时间,大约在300毫秒以下,也有保护元件来不及动作的电压闪降故障,其时间更短。而交流接触器电保持条件大致是:电压不小于45%或者是失压时间不大于60毫秒,并且离散性非常宽,对于这类 “晃电”引起的接触器释放,常规微处理器型再起动设备是无法识别处理的,因为故障时间远小于微处理器的数据刷新周期时间。
    所以对电源瞬时失电应该有两类电机重合装置,第一类是配合备用电源自投或电源重合闸的自起动设备,适用于失压时间较长。由于其再起动可能会对电源带来较大的冲击,只限在重要负荷电动机的控制中采用。另一类是用于克服电源相邻回路故障切除的瞬时失压“晃电”引起的接触器释放后的重合,其时间极短(300毫秒以下)而不会对电源造成冲击,可以在电动机接触器控制电路中普遍使用。由于“晃电”是造成接触器非正常释放的绝大多数原因,显然再起动控制器响应时间必须满足“晃电”的瞬时要求。
    二、DZQ性能
    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DZQ电动机再起动控制器,适用于380/220V电源,并联在电动机的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上,当发生电源切换或重合以及瞬时失压“晃电”时,对原运行的电动机,来电后交流接触器自动重合,而非属以上原因引起的接触器释放则不予保持或重合,从而保障了生产的安全连续进行。
    DZQ再起动控制器采用了继电电子一体化方式,等同常规电磁继电器控制;内置超级电容作电源后备,超长的使用寿命;模拟算式和逻辑判式相互闭锁;先进的转频率电势比较箝位技术;对瞬间失压的响应时间可达40ms,电压的采集精度可达1V/220V。
    DZQ-A型再起动控制器具有辅助保持和来电重合双时段控制特性,辅助保持时段为被控接触器“晃电”跳停后瞬间闭锁其运行指令,来电后接触器立即闭合,以接触器铁芯线圈吸合电压作为电压阀值判式,一般为70%以上。若辅助保持时段内电源没有恢复则其运行闭锁指令解除,进入来电重合控制时段,当来电达到控制器设置的重合允许电压阀值时,则通过延时元件发出重合指令。双时段控制能够区分处理“晃电”和备用电源切换时电动机再起动方式,特别是对小于0.5s的失压故障,原则上所有电动机均允许来电即起而不会对电源形成冲击,从而极大减轻了“晃电”对生产带来的扰动影响。
    DZQ-A型再起动控制器的出口继电器接点状态为组合输出,在辅助保持时段是延时断开,由被控接触器“晃电”跳停激励;在来电重合时段是延时闭合,由来电恢复激励。
    DZQ控制器为故障安全型设计,只有在被控接触器闭合约3分钟后(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行)才被加载激活;只有在被控接触器因“晃电”跳停后才会发出辅助保持或重合指令;如被控接触器人为跳停,控制器将失电并且超级电容立即放电解除后备。
    DZQ控制器具有防止接触器保持线圈回路中接点抖动的功能,对接触器小于36ms时间的自锁回路断开跳停则判作误动而自动重合。
    DZQ-B型控制器仅工作在辅助保持时段,可用于电动机防“晃电”或者“0”批电动机群简单的自起动。是DZQ-A的前功能段。
    DZQ-C型控制器仅工作在来电重合时段,重合延时一般为0.5s,可用于变频器,软起动器再起动过程与上电自诊断的时差缓冲配合。是DZQ-A的后功能段。
    DZQ-D型控制器用于某些工艺DCS或者PLC直接闭锁控制的变频器,输出一对常闭接点,失电瞬时断开来电延时返回,用于大于2s的变频器故障复位和上电自诊断时间的缓冲配合。
    DZQ-X在用于数字式自控装置的交流接触器、继电器控制电路中,有一对状态信号连锁输出接点,当电网“晃电”电压闪降接触器、继电器跳停后,此常开接点也被断开,引起数字式自控装置相关连锁动作。
    信号连锁型电动机再起动控制器,有两组独立的继电器输出接点,一组用于闭锁接触器、继电器的再起动指令,实施来电即起;另一组急速闭锁状态信号,动作速度仅几毫秒而快过数字式自控装置I/O输入输出的刷新周期,数字式自控装置相关连锁出口将不被启动。
    由于电网“晃电”电压闪降仅约200毫秒时间,只是一个扰动过程,所以强制闭锁不会给设备及生产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DZQ-X信号连锁型电动机再起动控制器,适用于380/220V控制电源系统,并接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上,主输出接点用于接触器、继电器的重合,信号接点用于DCS、PLC、变频器等数字自控装置的连锁控制
    DZQ可组成简单、可靠、分散的电动机群分批自起动系统,也可以与其他电气联锁电路组成多功能电动机群起群控装置,具有良好的性价比,而且响应时间快,控制可靠而简单。
    三、DZQ产品

安装形式:
固定式;

插拔式

DZQZ-FF-2Z-C3
针底座
);

固封结构;

产品系列:
DZQ-A
电动机双时段再起动控制,

DZQ-B
电动机辅助保持控制,

DZQ-C
变频器、软起动器再起动控制

DZQ-D
变频器故障复位再起动控制

四、技术参数表

设定范围
 控制电压VK

插拔式

220Vac
固定式

Ⅰ:220Vac
Ⅱ:220/380Vac
用户定制
小于220Vac
控制电压频率

50/60Hz
失电允许时间TE
定时限
定制
0~10s 10~20s
辅助保持时间TC
定时限
定制
0.5s 0~10s
重合电压阀值KV
定阀值
85%;或用户定制
重合延时Ty
定时限
定制
0~2 s
继电器输出
类别
A / B / C:常开;
D
:常闭
负载能力
双断口无源接点8A /380VacCOSΦ=0.4
结构形式
插拔式
插座: DZQZ-FF-2Z-C3
固定式

产品用途系列

A
B

C

D

适用环境
温度
-20+60

使用寿命

联系方式
    企业名称: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劲松大厦18G
    电话:0755- 83584015 83476819
    热线电话:400 660 6139
    传真:0755-83476548
    网址:Http://www.sz-be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