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的输出一连上直流电机 pic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1-05-25):
这是我的电路图,不知道哪的问题。L298的OUT口 不连接直流电机时 PIC18F2550工作正常,但连上后它就不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电机产生干扰了。

网友B:
查电源吧。

楼主:
怎么解决啊!我用的是USB口供电的。

网友C:
先问单片机老师,不行就问模电老师

网友D:
注意地线....电机的地要单独回流

网友E:
usb带电机啊,<500ma?

楼主:
我现在用USB给单片机和L298供电, 电机单独给一个5v的电源 还是不行啊。一插上电机单片机就不工作了。

楼主:
给L298 和MCU电源的正负之间各加一个二极管 问题解决了! 呵呵  应该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F(2011-07-04):
电机的电源可是麻烦了 就算你分离电源她产生的电磁波也会导致当机,当时我试过好多方法都是没有太理想的 只是尽可能的减小出错率但是不能杜绝 还有就是l298n的质量你要注意下 有的会短路 导致单片机当机

网友G:
在直流电机两端串电感,并电容,电机在转动的时候会产生毛刺,这些毛刺串到电路中导致单片机工作不正常。还有你的USB给电机供电是怎么回事,电机在转动时电流很大啊,USB能行吗?

网友H:
你的图画错了,续流二极管D1~4负极应该接电机的电源,这么搞不死机才怪;P

网友I(2012-07-14):
ocon发表于 2011-7-7 05:3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2楼: 你的图画错了,续流二极管D1~4负极应该接电机的电源,这么搞不死机才怪

大牛啊!
lz这么接,没烧坏pic已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