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给L298的输出口上加上直流电机PIC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1-05-25):
这是我的电路图,不知道哪的问题。L298的OUT口 不连接直流电机时 PIC18F2550工作正常,但连上后它就不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把电机的VCC和MCU的VCC用一个二极管隔离开了看看效果如何?

应该是VCC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B:
电机和单片机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C:
路过,楼上的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得,电机个单片机公用一个电源!。  可是我现在把电机个单片机得电源分开了 还是不行啊!  单片机和L298用一个5V电源 电机用另外的5v电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恩 是得,电机个单片机公用一个电源!。  可是我现在把电机个单片机得电源分开了 还是不行啊!  单片机和L298用一个5V电源 电机用另外的5v电源 ...
引用 楼主:

请给出电路图。

网友D:
用示波器查查VCC电压

网友B:
纠结,有可能你的板子本身布线就不好,没滤波电容.你把你电源部分的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L298 和MCU电源正负之间各加一个二极管 问题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