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中 不能查看变量的值 显示symbol not found?

楼主(2011-05-25):
本人刚开始学PIC的编程,发现在watch窗口中不能查看变量的值,无论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我用的是MPLAB 8.6,PICC 用V9.80版本。以下是最简单的程序,但是查看record_jiange的值,还是显示symbol not found,求高人指点下,万分感谢!
以下是代码,在debug,MPLAB ICD2模式下:

unsigned char record_jiange;
void main(void)
{
    sys_ini();
    BEEP_Num(3);
    while(1)
    {
        //read_data_formPICeeprom();
        record_jiange = 3;//记录间隔
        NOP();
         LCD_displaytest();
    }

}

楼主:
有哪些 地方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指出,谢谢哈

楼主:
断点 我放在NOP处,然后差看record_jiange的值  在watch还是显示symbol not found,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的MPLAB 有问题吗?有过类似的问题的人 请告诉我一下 谢谢啊

楼主:
我用的是PIC16F946

网友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cord_jiange;

楼主:
问题解决了,如下:
while(1)
    {

        record_jiange = 3;//记录间隔
        if(record_jiange==3)
                {
                        BEEP_Num(1); //蜂鸣器叫一声
                        record_jiange=0;
                }
                Delay(1000);
         LCD_displaytest();
    }
加上这句f(record_jiange==3)判断 就行了,个人认为是编译器的原因,之前我就把3赋值record_jiange,然后后面没有对record_jiange操作,导致编译器认为变量record_jiange没用,所以把RAM空间释放掉了,所以你在watch看不到.我想应该是这样!

楼主:
:lol 终于解决了 NND

网友B:
不要乱说是谁的问题,谁的问题都不是,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在首帖中,record_jiange这个变量在CODE中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用途,C编译器自然就要给你优化掉,这个是C编译器基本的变量优化功能,如果C编译器不具备这个,估计网络上大把的人马上又会跳出来大骂PICC多垃圾了。

楼主:
不要乱说是谁的问题,谁的问题都不是,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在首帖中,record_jiange这个变量在CODE中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用途,C编译器自然就要给你优化掉,这个是C编译器基本的变量优化功能,如果C编译器不具备 ...
引用 网友B:
晕 说一下都不行.....

网友B:
晕 说一下都不行.....
引用 楼主:

乱说是因为乱想,乱想的后果就是容易让自己误入歧途,得不同正确的结论,结果就是水平提高不了。

网友C:
不要乱说是谁的问题,谁的问题都不是,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在首帖中,record_jiange这个变量在CODE中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用途,C编译器自然就要给你优化掉,这个是C编译器基本的变量优化功能,如果C编译器不具备 ...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说record_jiange在程序里面没有意义? C编译器一般优化什么样的东东啊?  请教。。。

网友D:
么有volatile修饰,只有一次赋值,么有作其他用的变量,就被优了呗?是不?
9.8好像会对这种变量做警告提示啊。

网友E(2014-06-06):
学习了.只要加上volatile修饰即可

网友:
使用voatile 在不行改便宜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说record_jiange在程序里面没有意义? C编译器一般优化什么样的东东啊?  请教。。。 ...

你仅仅把变量赋值了,其他地方没有引用这个变量,故优化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要不要这个变量对你 程序执行有实际影响么?答案是:没有

要测试你可以写:
PORTA=record_jiange;这样就不会优化掉record_jiange这个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