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5-25):
今天在调试设备的时候,无意间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各相之间的输出电压,居然是550V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如此的大,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输出谐波很多,跟电力50Hz正弦波有很大区别,万用表测量有误是正常现象。

网友B:
LZ 用的是 数字万用表吧, 呵呵, 如果是就对了, 记得以后用 指针万用表测变频器 的输出电压就是了。。。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冲电压,不是连续的,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D(2011-06-29):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 主要是变频器输出谐波分量重 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要用指针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