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质保八大技术与日常保养方法

楼主(2011-05-25):
从显示 技术上说,LCD 是由液态晶体组成的显示屏 ,而led 则是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显示屏。LED数码显示中每一个像素单元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如果是单色,一般是红色发光二极管。下面就来看下LED质保八大技术与日常保养方法集结。

  LED质保八大技术

  要生产出质量好的LED显示屏 ,需在以下几方面做好技术控制:

  1、 防静电LED显电子示屏装配工厂应有良好的防静电措施。专用防静电地、防静电地板、防静电烙铁、防静电台垫、防静电环、防静电衣、湿度控制、设备接地(尤其切脚机)等都是基本要求,并且要用静电仪定期检测。

  2、驱动 电路设计LED显示屏模块上的驱动电路板驱动IC 的排布亦会影响到LED的亮度 。由于驱动IC输出电流在PCB 板上传输距离过远,会使得传输路径压降 过大,影响LED的正常工作电压导致其亮度降低。我们常会发现LED显示屏模块四周的LED亮度比中间低一些,就是这个原因。故要保证显示屏亮度的一致 性,就要设计好驱动电路分布图。

  3、设计电流值LED的标称电流为20mA,一般建议其最大使用电流为不超过标称值的80%,尤其对于点间距很小的显示屏,由于散热条件不佳,还应降低电流 值。根据经验,由于红、绿、蓝LED衰减速度的不一致性,有针对性地降低蓝、绿LED的电流值,以保持显示屏长时间使用后白平衡的一致性。

  4、 混灯同一种颜色不同亮度档的LED需要混灯,或者按照离散规律设计的插灯图进行插灯,以保证整屏每种颜色亮度的一致性。此工序如果出现问题,会出现显示屏局部亮度不一致的现象,直接影响LED显示屏的显示效果。

  5、 控制好灯的垂直度对于直插式LED来说,过炉时要有足够的工艺技术保证LED垂直于PCB板。任何的偏差都会影响已经设置好的LED亮度一致性,出现亮度不一致的色块。

  6、过波峰焊温度及时间须严格控制好波锋焊的温度及过炉时间,建议为:预热温度100℃±5℃,最高不超过120℃,且预热温度上升要求平稳,焊接温度为 245℃±5℃,焊接时间建议不超过3秒,过炉后切忌振动或冲击LED,直到恢复常温状态。波峰焊机的温度参数要定期检测,这是由LED的特性决定的,过 热或波动的温度会直接损坏LED或造成LED质量隐患,尤其对于小尺寸如3mm的圆形和椭圆形LED.

  7、 虚焊控制LED显示屏在出现LED不亮时,往往有超过50%概率为各种类型的虚焊引起的,如LED管脚虚焊、IC 管脚虚焊、排针排母虚焊等。这些问题的改善需要严格地改善工艺并加强质量检验来解决。出厂前的振动测试 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检验方法。

  8、 散热设计LED工作时会发热,温度过高会影响LED的衰减速度和稳定性,故PCB板的散热设计、箱体的通风散热设计都会影响LED的表现。

  LED日常保养方法集结

  伴随着LED背光 液晶 显示器在市场上全面铺开,很多消费者往往忽略了LED背光液晶显示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这样长时间使用不仅影响使用者的视觉体验,同时显示器的寿命也会大大降低。

  LED液晶 显示器使用问题的增多,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各大生产厂商为了控制生产成本,在产品的做工用料上进行了缩减,从而导致了一些产品的少数配件提前老化而导致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用户不适当的使用习惯而引起的。特别是后者的情况更为普遍,大部分用户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以及保养LED液晶显示器。下面,我们就针对LED背光液晶显示器的应用与保养问题,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碎屏问题

  要避免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被动防护与主动防护,被动防护是指一些网吧、寝室等公共场所的用户可以选择购买带钢化玻璃的显示器,这样可以让你的显示屏“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不过会对显示的色彩有所影响,还会有反光现象;而主动防护则是在平时的使用中要倍加小心,尽量把可能对屏幕造成伤害的物品远离屏幕,而清洁屏幕的时候也尽可能轻轻地擦拭,把伤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保持环境的湿度

  所有曾经因为将饮料洒到键盘上而造成键盘损坏的用户都知道这个常识。不要让任何具有湿气性质的东西进入你的LED显示 器。发现有雾气,要用软布将其轻轻地擦去,然后才能打开电源 。如果湿份已经进入显示器内部了,就必须将显示器放置到较温暖而干燥的地方,以便让其中的水分和有机化物蒸发掉。对含有湿度的液晶显示器加电,能够导致液晶电极腐蚀,进而造成永久性损坏。

  日常维护

  液晶显示器与我们用户的关系最为密切,做好清洁卫生工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液晶显示器也特别容易显脏,白色外观的确实是好看,不过不注意保养的话,很快会变成微黄;钢琴烤漆确实很表现,不过一个星期用下来,外壳上肯定是布满了手印;就算是普通的黑色磨砂材质,一段时间下来,屏幕上肯定是灰尘一片。很多用户都知道要定时清洁LED显示器,但是,您知道怎么样才能正确地清洁LCD吗?

  大家优先要考虑购买品质较出色的清洁套装,清洁液的成本一般包括电解液,高纯度蒸馏水,抗静电液等,可以有效的清洁屏幕上的灰尘、手指印及其他污印记,大家可以购买一些知名品牌的产品。而好清洁布也非常讲究,一定要是采用超极细纤维为原料的产品,一般高档眼镜送的眼镜布也可以用来做清洁布。

  一些人就认为清水也可以,而且还不会损坏液晶屏幕。不过清水的清洁效果比较差,而且清洁完了灰尘会再次附着。当然了,如果想省钱,用清水也可以将就的,总比那些来历不明的清洁液要多好。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千万不能把水喷在屏幕上,而是要将少许的清洁液喷在清洁布上,再轻轻顺着同一个方向擦拭,而在清洁前,需要把电源线拔出来。

  对于大部分LED背光显示器来说,它们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屏幕,一般的屏幕硬度都在3H以下(铅笔芯的硬度),平时使用时不注意很容易被其他器件“误伤”,而且一旦屏幕受损也就意味着这台LED显示器基本报废了。

网友A:
一些人就认为清水也可以,而且还不会损坏液晶屏幕。不过清水的清洁效果比较差,而且清洁完了灰尘会再次附着。当然了,如果想省钱,用清水也可以将就的,总比那些来历不明的清洁液要多好。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千万不能把水喷在屏幕上,而是要将少许的清洁液喷在清洁布上,再轻轻顺着同一个方向擦拭,而在清洁前,需要把电源线拔出来。不错

网友B:
受益匪浅啊!

网友C:
保养也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D:
楼主很专业啊

网友E:
平常大家都不是很经常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