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常见分类方式

楼主(2011-05-25):
1、LED灯按发光管发光颜色分      按发光管发光颜色分,可分成红色、橙色、绿色(又细分黄绿、标准绿和纯绿)、蓝光等。另外,有的发光二极管中包含二种或三种颜色的芯片。
    根据发光二极管出光处掺或不掺散射剂、有色还是无色,上述各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还可分成有色透明、无色透明、有色散射和无色散射四种类型。散射型发光二极管和达于做指示灯用。

    2、led灯按发光管出光面特征分
    按发光管出光面特征分圆灯、方灯、矩形、面发光管、侧向管、表面安装用微型管等。圆形灯按直径分为φ2mm、φ4.4mm、φ5mm、φ8mm、φ10mm及φ20mm等。国外通常把φ3mm的发光二极管记作T-1;把φ5mm的记作T-1(3/4);把φ4.4mm的记作T-1(1/4)。
    由半值角大小可以估计圆形发光强度角分布情况。从发光强度角分布图来分有三类:
    (1)高指向性。一般为尖头环氧封装,或是带金属反射腔封装,且不加散射剂。半值角为5°~20°或更小,具有很高的指向性,可作局部照明光源用,或与光检出器联用以组成自动检测系统。
    (2)标准型。通常作指示灯用,其半值角为20°~45°。
    (3)散射型。这是视角较大的指示灯,半值角为45°~90°或更大,散射剂的量较大。
    3、按发光二极管的结构分
    按发光二极管的结构分有全环氧包封、金属底座环氧封装、陶瓷底座环氧封装及玻璃封装等结构。

    4、按发光强度和工作电流分
    按发光强度和工作电流分有普通亮度的LED(发光强度100mcd);把发光强度在10~100mcd间的叫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一般LED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除上述分类方法外,还有按芯片材料分类及按功能分类的方法
    随着LED在60年代进出商业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种类,其主流的大类有:
    1)LED(Lightemittingdiode):我们有叫它LAMPLED产品的、有叫它P2产品的、也有叫它插件LED的,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直插式的都归与一种。而LED种类里面还有很多种类:
    按胶体形状分:3mm、4mm、5mm、8mm、10mm、12mm、方形、椭圆形、墓碑形、还有一些特殊形状等等;
    按胶体颜色分:无色透明、有色透明、有色散射、无色散射等;
    按颜色分:红色(red)、橙色(orange)、黄色(yELlow)、黄绿色(greenyellow)、绿色(green)、蓝绿色(bluegreen)、蓝色(blue)、紫色(pink)、紫外线(uv)、白色(white)、红外线等等;

    2)SMD(Sufacemountdevice):表面贴装二极管或表面贴装元器件都是他的叫法,这个里面也有多中类别:
    按形状大小分:0603、0805、1210、5060、1010等等,一般smd都是菱形的,所以其叫法都是根据长*宽的尺寸来叫,行业善用的都是英寸,不是毫米,也有用毫米叫的,不如1608(1.6*0.8mm)等。
    发光颜色和胶体的种类和LED产品一样,只是产品的形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食人鱼(Fluxled):这个是因LED的发光效率不能满足汽车使用其要求,所以就开发了这个产品,是小功率产品,其驱动电流一般在50MA、一般LED用的20MA,最高电流可以达到70mA,就是因为其散热比较好,一般用在汽车后尾灯。

    4)大功率(powerled):现有照明的LED产品,它有以下分类:
    按功率分:1w、3w、5w、等等
    按顶部发光透镜分:平头、聚光、酒杯形状等
    按工艺还有铝基板的和防luminous的。

    5)数码管(Display):最早用在来做显示屏和数码显示用的
    按外形分:1位、2位、3位、4位等等
    表面颜色:灰面黑胶的、也有黑面白胶的等等
    极性:共阴、共阳
    颜色也和LED一样可以做很多种类。

    6)点阵(LEDDotMatrix):这个产品和数码管差不多,都是应用在信息显示的。其间距和孔的直径有改变都是不同的产品,现在一般分5*7和8*8的,其颜色有单色、双色、三基色的等等。
    按颜色分:单红,单绿,双基色,三基色等;
    按孔的直径分:Φ2.0,Φ3.0,Φ3.75,Φ5.0等;
    按点数分:5*7,8*8,16*16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如像素管(cluster)、测光源(LEDSideLightSource)、红外线接收和发射产品(Infrared&PhotoDiode)等等。

网友A:
由半值角大小可以估计圆形发光强度角分布情况。从发光强度角分布图来分有三类:
    (1)高指向性。一般为尖头环氧封装,或是带金属反射腔封装,且不加散射剂。半值角为5°~20°或更小,具有很高的指向性,可作局部照明光源用,或与光检出器联用以组成自动检测系统。
    (2)标准型。通常作指示灯用,其半值角为20°~45°。
    (3)散射型。这是视角较大的指示灯,半值角为45°~90°或更大,散射剂的量较大

网友B:
按颜色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