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NP和运放电路

楼主:
多谢了,大师分析分析吧

楼主(2011-05-26):
应该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了

楼主:
这个PNP是怎么个用法?怎么没人回答,电路图有问题吗

网友A:
射级跟随输出,提高电流增益,降低输出阻抗。

网友B:
pnp是提供恒流的!

网友C:
pnp是提供恒流的!
引用 网友B:

是的

楼主:
根据电路分析,我也认为PNP是提供恒流用的,可是,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有公式什么的吗。

网友D:
我的愚见是,这个PNP管是接在op296运放反向输入端INB—与输出端OUTB的射级跟随输出器,当IN1上的电阻变的时候,输出电压变动很小

网友E:
没看出那里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