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交叉编译环境时碰到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1-05-26):
各位前辈,小弟刚开始接触嵌入式,在Vmware中装了个Fedora 10 ,然后按着下载来的教程慢慢熟悉,可在用crosstool-0.43创建交叉编译环境的时候,最后出现了如下图的错误~望大神们教我~

网友:
版本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是今天才建立了交叉编译环境,之前也是一直出错,不过今天终于搞定了。
楼主装的是不是arm-linux-gcc?是用这条语句 tar xvzf arm-linux-gcc-4.3.2.tgz –C /
进行安装的吧?

网友B:
tar xvzf arm-linux-gcc-4.3.2.tgz –C /
只是一个解压tgz文件的命令。。。
你装个高版本的交叉编译器吧。。。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网上有很多例程,我装4.1.2版本的,4.3.2的也可以~其他更低的,应该可以忽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ar xvzf arm-linux-gcc-4.3.2.tgz –C /‘
之后再执行
# arm-linux-gcc后就能显示,是否解压后就安装了?
菜鸟的疑问。谢谢啦

网友C:
gcc 版本 过新,,,
这种问题把错误代码贴到google就可以了
你装一个版本较老的gcc再安装就可以了(不保证 不再出现其他问题)
你买的开发板应该提供已经编译好的arm-linux-gcc 找到直接像上面的解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