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中周怎么测试频率特性!

楼主(2011-05-26):
(无正文)

网友A:
扫频仪。没有扫频仪,就只能用信号发生器一点一点地测。

楼主:
可是,关键是我不是很清楚怎么连线啊?还需要并接上电容吗?

网友B:
频率特性

网友A:
3楼:
中频变压器(中周)的频率特性与前后级关系非常大,前级的输出阻抗、后级的输入阻抗等等都会影响中频变压器的频率特性。故信号并不能直接送中频变压器,而应该送入前级的输入端,同样对中频变压器输出也不应该直接测量,而应该从后级输出端测量。

网友C:
5楼说的对,不过,通常是ICT(ICD)在线调试

网友C:
技术的飞跃,已经让某些课程的确很难取舍了,,就说FM收音机,,有传统的结构的,中周线圈的调整技术麻烦,也是乐趣,更多的是促进学生对高频基础理论的体验,,但是现代软件无线电零中频的数字FM芯片或模块,小指甲盖一块,没啥调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刻俺的桌面就有两种结构的RADIO,数字的抗干扰极差,开个无线路由,用电脑的,接受效果明显差很多,甚至都会滑台,但是传统的依旧引吭高歌。
但是,从广泛的应用而言,传统的基本上只存在与对超外差、混频、乘法器、PLL、选频回路的高频教学中了 ........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