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国产示波器的品牌

楼主(2011-05-26):
各位筒子,谁知道哪个品牌的国产示波器的性能质量都比较好啊?俺没有用过,但是这次有机会可以买几个给部门同事作为随手的工具,所以要找个便宜量足的。

要求是数字+液晶屏的,100M以下就可以。

网友A:
北京普源RIGOL和深圳安泰信ATTEN,鼎阳。

网友B:
晕,这种低档入门级的示波器,国产和进口的价格都差不多了,建议买TEK的

楼主:
主要的目的是多买几个,最好人手一个。买国产的便宜一半。因为我们供应商的推荐,决定买Rigol的了,50M的双通+16数字不到5000。

网友C:
那是价格不到一半

网友D:
别买国产的,用了你就知道了,很不爽

网友E:
Rigol的100M的DS1102也就3000元多点。

网友F:
主要的目的是多买几个,最好人手一个。买国产的便宜一半。因为我们供应商的推荐,决定买Rigol的了,50M的双通+16数字不到5000。
引用 楼主:

不对吧,我08年的时候rigol一个100M的也就4000出头。

网友A:
50M的双通应该在1700元左右,5000可以买三个了。供应商也太狠了,这价格建议买泰克的。

网友G:
便宜的还是不好用。

楼主:
好像是1052D吧,主要是有2模拟加16个数字通道。淘宝上报3600,我们需要含税,然后再加上一些代理费,还是靠谱的。

谢谢大家,好像鼎阳和ATTEN的100M双通确实很便宜哦,我可以考虑组合一下。

网友H:
买示波器,要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
国产的不如进口的爽,操作就不说了,细节方面的展现不如进口,不过价钱在那摆着呢,

编辑原因:价钱记错了,1052E是1700

网友I(2012-01-09):
买示波器最起码要讲求的是实用,价格摆在那里,明显就是好与不好。

网友J(2012-12-21):
喜欢DIY的话,可以看下今越电子的袖珍示波器,很不错的,价格也低200-600不等。

网友K:
可以考虑麦科信的手持式示波器,跟其他产品做一下对比就知道产品的优点和不足了!货比三家有利于消费者

网友L:
可以考虑下:泰克示波器

网友M:
多的话还是买泰克吧,真心不要买国产的,你也要为手下着想,我们经常用就知道有多坑。

网友N:
仪器仪表类产品真心觉得鬼佬比较实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