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O口电阻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1-05-26):
一块PCB,布线中
有单片机,有两个IO驱动LED。

但是PCB有200mm长,单片机和LED在电路板的两侧。中间是一片功率电路(功率电流回路不经过单片机所在区域)。请问和LED串联的电阻是放在led旁边好,还是放在单片机旁边好?主要是怕功率电路对单片机有干扰。哪种方式干扰小一点?

网友A:
这个你放MCU旁吧,估计影响不大,放心大胆干

网友B:
一般LED的电阻都是串接在LED的前端,前端时当然是跟着LED,如果是串接在后端就是跟IO比较合适,从旁边绕过去就好,一般不是长距离直线耦合是没有多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