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电源得问题,电容这么强大。。。?

楼主(2011-05-26):
这是个用PWM波控制电源的电路,输出为了滤波接上了100uF的电容,但就是这个电容除了问题。加上电容后,无论我占空比怎么变,从10%到90%,输出电压都是5V,用示波器测的波形都是平的。换上2.2uF的电容后,终于有了点变化,但输出随PWM占空比变化得范围才4.6~5.0。不加电容的时候,输出得波形就是和PWM波正相关得PWM波。
电容这么强大。。。?2.2uF的电容都几乎能滤平了波形。求高手解答,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个“PWM波电路”根本就是错误的。
电压源供电的PWM,必须使用电感滤波,且电感量必须大到电流连续,输出电压才是与PWM的占空比成正比的。

网友B:
是 LZ你强大才对。

电容后面有接负载没 ?

网友C:
充电没有限流,放电的电阻不知道是多大?输出纹波在于放电电阻和负载的大小

楼主:
3# liulingo 接负载了,是个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
2# maychang 我是最近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机的驱动器,那个驱动器是0~5伏控制的。那应该怎么接呢?我之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见笑了。

网友A:
6楼:
既然是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驱动器,那么不要求功率输出,可以用RC滤波。通常情况,一节RC滤波是不够的,至少是两节,可能需要三节甚至四节,转折频率应该取PWM频率与调制频率的几何平均值。如果你的单片机是强上拉输出则PWM不必加三极管输出,直接输出即可。如果你的驱动器输入电阻不够高,最好是在RC滤波输出端加一级跟随器。

楼主:
7# maychang 那就我图上这个电路来说,应该如何改动呢?还是这样接就不对?

网友A:
8楼:
我在2楼的回复已经说过了此电路是错误的。如何改,7楼回复了。

楼主:
9# maychang 您看这样对吗?

网友D:
LZ,要先去学会计算时间常数,充放电时间分开算一下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E:
maychang叔

‘转折频率应该取PWM频率与调制频率的几何平均值’
调制频率是哪一个呢?

网友F:
lz,滤波电容不是越大越好的

楼主:
9# maychang 不好意思,刚才画错了,maychang看这个,是这样吗?

楼主:
11# xwj LZ小鸟一只,刚毕业,没什么经验,没考虑这么多,就想先接上试试。
我算下时间看看,谢了

网友G:
白话解释一下,不然,可能还是有人没弄懂。

在PWM一个周期中,当三极管导通时,VCC对电容充电,因为,充电无限流,所以充电速度基本就是VCC直接接电容的效果,电容很迅速的被充满到VCC,然后进入三极管关闭阶段,此时电容对对它旁边的电阻放电,如果电容容值特别大,或者电阻值特别大,那么电容放电时间相对于PWM周期来说,可能就会大得多,万用表测量电压基本上属于平均值方式,响应时间远远大于PWM周期时,此时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基本看不到什么明显变化,当你减小电容容值时,减小到一定程度,万用表可以稍微反映出一点变化趋势,此时就是你看到4.6~5V的现象。
如果你用示波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的话,那么你是可以看到一串尖尖的电压脉冲波形的,脉冲的最大值为VCC,最小值就是三极管关闭时电容上降落的最低电压。

如果你能把PWM周期调到很大很大,例如PWM周期为10S时,你用万用表也肯定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

学电子,要用瞬态的概念来分析很多很多问题,别总是用宏观的感受来分析围观的事件。

楼主:
16# yewuyi 崇拜yewuyi老师,瞬间明白了~~

网友H:
LZ试试这个仿真:http://hi.baidu.com/于一是我/blog/item/757431ec3f3824c1d439c9b4.html

网友A:
17楼:
既然是明白了,再画幅图,看看是否真明白了。
别再拿鼠标画,画得规矩些。

网友I:
呵呵 yewuyi的解释比较通俗易懂
要是highgear老师来讲  站在信号处理的角度给你整上一大堆的公式  当然 这样更能定量分析

网友J:
当初做毕设吃了个大亏。试错法试对了

楼主:
19# maychang 额。。。我是明白YEWUYI老师说的哪个道理了,然后在电容上串联了个电阻,输出电压可调了。
必须使用电感滤波,且电感量必须大到电流连续,输出电压才是与PWM的占空比成正比的”您这句话,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A:
22楼:
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确实可以让输出电压与PWM占空比有关,这里“有关”的意思是具有函数关系。
但你的电路(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却未见得输出电压与PWM占空比成线性关系。我建议你不使用这支三极管,目的就是为了让输出电压与PWM占空比成正比。

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与电容构成一节RC低通滤波,是吧?
不过,电阻是要消耗电能的。
如果不想损耗能量,就应该使用电感滤波。
至于“电流连续”,那就是比较深一层的问题了,暂时先不考虑也罢。

楼主:
23# maychang 大致明白了,就是有一点,是说用来三极管这种非线性的元件,使得输出电压和占空比无法呈线性了吗?

网友K:
叶大师,精辟!看你的入木三分的讲解,引人入胜啊

网友A:
24楼:
不是因为使用三极管这样的非线性元件而使得输出电压与PWM占空比呈非线性。
三极管本来就处于“开”“关”两种状态。
但你的电路(电容上串联一支电阻),电容通过电阻充电,是由三极管将RC滤波拉到高电平,而三极管饱和时内阻很小,RC滤波放电却是通过三极管集电极深那支负载电阻下拉,该电阻比三极管饱和时的内阻大得多。

楼主:
26# maychang 好深刻,前辈分析问题果然深入,谢谢了

楼主:
26# maychang 可惜我用的单片机输出能力不强,怕损坏单片机,才用这个三极管

网友:
你这个是开环的,要闭环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电压值呀

网友L:
LZ悟性很高,一下就明白了,我还没明白

网友M:
看热闹,跟大家学学知识

网友N:
电容大没关系,没电感也没关系,关键是你三极管C极只有高电平,没低电平。把三极管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