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5-26):
*币上分布着不同的防伪特征,现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移动摄像头。根据不同的防伪特征自动将摄像头移动不同的x、y、z距离。

以前没有使用过步进电机,所以想向前辈朋友们请教关于如何实现此功能?谢谢!

网友A: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步进电机相关专辑 共8册 27.5M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网友B:
2楼正解,看看书先.

网友C:
这个确实应该首先看书,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会知道步进电机的控制是非常简单的,但楼主的项目还涉及到机械结构,要统筹考虑。

网友D:
找本书看看吧,市面上的书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