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的ESA、ESE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6):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误了,原来ESE是器件型号的一部分也就是MAX232EESE,因为型号名被写在了两行分开写,所以我还以为那是专有名词呢。:L

网友A:
呵呵,要用什么芯片时一定要先下载DataSheet仔细看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误了,原来ESE是器件型号的一部分也就是MAX232EESE,因为型号名被写在了两行分开写,所以我还以为那是专有名词呢。:L
引用 楼主:

呵呵,鄙视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