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工作状态,求分析

楼主(2011-05-26):
真是越学越回去了,坛里哪个高手给分析下下图,这个三级管工作在什么工作状态,这部分电路什么作用?
这个是给RTC电源供电的,没开机之前VCC3.0是0v,开机之后是3V,bat电压7.4V。

网友A:
别管VCC,单看BAT,那就是个射极跟随。其实际是分压加扩流。

楼主:
多谢HWM前辈的解答,刚反应过来~~

网友B:
相当于一个简单的电源。

网友C:
别管VCC,单看BAT,那就是个射极跟随。其实际是分压加扩流。
引用 网友A:

请问HWM 射极跟随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样理解,请指点。

当接上BATT时,B极电压经分压为3.3V大于E极电压,三极管导通,断开VCC,由BATT给RTC供电,拿掉BATT时恢复VCC供电。

网友A:
to 5L:

“射极跟随”就是三极管共集电极放大器形式,这是三极管的三个基本放大器形式之一。

这是个双供电系统,只是电池电压较高采用分压加射随驱动一下。

网友C:
to 5L:

“射极跟随”就是三极管共集电极放大器形式,这是三极管的三个基本放大器形式之一。

这是个双供电系统,只是电池电压较高采用分压加射随驱动一下。 ...
引用 网友A:

谢谢HWM老师的解答,还有点不明白,还请指教。

“射极跟随”中的“跟随”怎么理解呢?还有你前面提到的扩流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接上BATT时,三极管能完全导通吗?怎么计算呢?

网友A:
to 7L:

“跟随”就是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也就是电压增益为1。但三极管有个Vbe,所以实际输入和输出电压并非完全相等,相差Vb。射极跟随器虽然电压增益为1,但其输出电流可以比较大(即输出阻抗较小),所以通常可以利用此来增大输出电流,此乃“扩流”。

“三极管能完全导通吗?怎么计算呢?”

“完全导通”,没有这个概念。但有一点,其不会进入饱和(饱和是三极管的一种状态)。具体计算,建议找本书看看,应该都有阐述。

网友D:
今天HWM兄的阳春白雪使不上了。

网友E:
有些搞不懂,这个电路平时是靠哪个供电的?是BATT,还是VCC??BATT怎么那么高啊。。。我用的电路中BATT和VCC是差不多相等的。
对了,BATT是电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阳春白雪好,顺便还能搜点资料看看:lol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电池是两个电池串联的,应该也挺常用。

网友F:
5楼怎么计算出分压3.3V的,我算下来是4.2V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4.2V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是4.2V,刚才算错了。

网友C:
阳春白雪??什么东东?

网友G: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H:
跟随高手。溜溜

网友C:
to 7L:

“跟随”就是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也就是电压增益为1。但三极管有个Vbe,所以实际输入和输出电压并非完全相等,相差Vb。射极跟随器虽然电压增益为1,但其输出电流可以比较大(即输出阻抗较小),所以通常 ...
引用 网友A:

HWM你好,还是有些不明白,麻烦请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上面的射极跟随可以画成下面的图那样吗?Vb和Ve电压为什么不是4.2v呢?

楼主:
根据三极管静态分析,Ue=A/(511k+511K*beita+680k*510K/R3),其中A为一常数,懒的写公式了,也就是说,Ub=Ue+UBE,只有Ue远大于Ube(Ube大概0.4V?or0.7?),放大倍数才接近1,Ue正比于R3,所以说对负载电阻是有要求的。
有不对请拍砖,本科学的都快忘了。

网友I:
没搞明白那个三极管有什么用,不用不行吗?

网友J:
这个三极管在此相当于一可控的分压电阻。但是又没有电压取样负反馈环节。电路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