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5好用吗?

楼主(2011-05-26):
AVR Studio5好用吗,我才下载下来.感觉跟VS2005差不多了.

网友A(2011-06-25):
还没用哦
太大了没敢下

网友B:
没感觉好用。。。。

楼主:
我装后,VB2005用不了.就删了!

网友C(2011-11-17):
一群笨蛋做的软件,ATMEL看来是没人了

网友D:
没用呢,,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E:
只要电脑性能可以,那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用的,没用过的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怎样用ISP-MKII,设置成类似的4.X的一键自动下载?为什么要去掉这样的功能?

网友F:
我下载不了,真郁闷。

网友G(2011-12-31):
还没 下载的想法。
通常 把握“够用就可”。

网友H:
非常好用,喜欢

网友I:
很好,但ISP 接不上,不认

网友J(2012-02-10):
习惯了,就好用,和VS2010一样,谢谢

网友K:
占用空间太大,装好后双卸了!1

网友L(2012-03-15):
很好用,最好先看一下说明或帮助。站内就有。

网友M:
下载安装后不知道为什么帮助功能无法使用,没有安装本地帮助的选项。
另外占用资源是有点多,多于做硬件的机器配置不高的确实有点纠结。
不过肯定是好东西,编稍微大点的程序还是非常方便的,和visualStudio是一致的界面和操作。

网友F:
atmel相关帮助要在帮助菜单那安装。GCC的帮助文档在GCC下边的doc目录里。

只是对GCC有点纠结,它的代码空间普遍大于IAR编译结果。

网友N:
感觉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