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PC2131中断问题

楼主(2011-05-26):
最近我才开始学习ARM7,实验中断时,为什么不识别_irq和_swi呢,郁闷哦

网友A:
是编译器不能识别吗? 那就详细看一下编译器的说明, 可能写法不同吧
比如: Keil MDK 用的是:
__irq, __swi, __swi_indir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这个原因

网友B(2011-08-02):
你能共享 那个板子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