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显示16位真色彩时的数据格式求助

楼主(2011-05-26):
大家好:
    我想在3.2寸液晶上显示图片。手中有一个例程能够显示图片。是调用void LCD_SetPoint(uint16_t Xpos,uint16_t Ypos,uint16_t point)函数以描点的方式显示的。我现在想显示其他的图片,用的是Img2Lcd软件,以水平扫描的模式,输出16位真色彩的240*320图片数据。因为示例程序的图片数据格式和Img2Lcd生成的格式不一样,因此怎么处理数据我就不清楚了,试了几次现实都是乱的。特此求助。
我理解的是因为生成的是16为真色彩,数据应该是16位的,同时根据Img2Lcd的帮助中提到数据投的定义,R G B颜色分量所占用的位数分别为5Bits,6Bits,5Bits。那么两个字节正好,因此我就吧两个字节合成一个16位字节当成LCD_SetPoint函数中的uint16_t point用于显示。但是显示的还是乱码,请问大家我这么处理数据对吗?
或者哪位用过其他软件的给我发一下,告诉我一下用法,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液晶控制模块是SSD1289,没有用到GUI

网友A:
“我就吧两个字节合成一个16位字节当成LCD_SetPoint函数中的uint16_t point用于显示”
按理这样做应该是对的

网友B:
同问......
正好昨天遇到的问题和lz一模一样。

网友C:
Img2Lcd可以拖动色块来改变颜色排列顺序的,自己去仔细看看它的界面。

楼主:
我的排列顺序是红绿蓝,是对的。因为我看示例程序的排序也是红绿蓝,高位在前的模式。但是还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D:
先不要显示复杂的图片
先来一个全红的,再来一个全绿的
然后一个上半部分红,下半部分绿的
再来 一个左关部分红右半部分绿的
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我用单色显示或者多个颜色组合都是对的。我怀疑是图片输出数据的问题,我用Img2Lcd软件,以水平扫描的模式,输出16位真色彩的240*320图片数据,如果是两个字节代表一个点的话,按理来说应该生成一个153600字节的数组,但是实际上生成的是61440字节的数组,这样显示出来肯定不对。因为我是按两个字节代表一个点来显示的,请问应该怎么处理,或者谁用过其他的转换软件麻烦发一个

网友B:
搞定了。把两个字节合成一个16位半字,是对的。

网友B:
这个是我生成的76800数组。LZ送显看一下对不对。
我用的是红牛板,ili9320。有可能和你的不兼容。

3.0 Cable.zip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但还是有点怪异。仔细看了一下Img2Lcd软件生成的图片信息的头文件。虽然我设置要生成240*320,但他实际生成的是160*192。每个点用两个字节,2*160*192=61440,正好和生成文件对上。但是怪异的是虽然数据说通了,但是程序显示的时候我按照160*192显示,上半节图片就把我转换的图片显示全了,剩下的是乱的。我改成80*192显示就全对了。不过我觉得图片是瘪的。估计还是程序有一点点出入,我再找找

楼主:
请教9楼得同志,你能生成240*320的信息吗?我不管换什么图片也生不成。都要比320*240小.

网友B:
应该是原图片的长宽比为240:320时,才能生成240:320的图片。即imgtoLcd转换图片时会锁定长宽比,防止生成的图片变形。

你应该截一张240*320的图片再转换。注意9L那个图片最下方的两个tip

网友E:
选择“高位在前”

注册码:
0000-0000-0000-0000-6A3B

网友F: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F:
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F: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G(2012-08-06):
我也遇到问题了……正好学习

网友H(2020-12-10):
瑞佑科技RAIO有专用的图片转档工具,可自动识别图片的分辨率等资料,直接转出要的BIN或.h文件, 比imgtoLcd专业好用,是瑞佑工程师做出来免费给客户用的,官网有下载,www.raio.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