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1-05-26):
小弟新手,望各位指教~
我们公司的双通道信号发生器最小输出电压值为8mV,我现在想得到电压值为2mV的正弦波信号该怎么弄啊?
貌似信号发生器输出不能直接短接的吧~

网友A:
示波器还能输出这样的电压呀?
没见过这样的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峰峰值~

网友A:
就是峰峰值的我也没见过
我只见过用来测试输入电压的示波器,没见过用来输出电压的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写错了,糊涂了
应该是函数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分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分压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嘛?

网友C:
Re楼主:
你需要多高频率的信号?
信号频率不是很高的话(例如100kHz以下),用电阻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不高的,中心频率在10Hz,最大不超过200Hz的
但是这样分压会不会有损耗造成信号失真之类的问题呢?
或者别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啊~:)
谢谢~

网友C:
9楼:
你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应该标注有输出阻抗的。即使没有标注,分压电阻值取大一些,例如两支电阻之和在数千欧,肯定不会使信号发生器过载。不过,对2mV数十到数百Hz信号,分压的两支电阻尽量小些为好,否则工频干扰会比较大。必要时这两支电阻外面要加屏蔽。
别的办法当然有,不过都比两支电阻麻烦得多,成本也高得多。

网友A:
最简单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电阻分压
**********************
或者别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啊~
**********************
有,但是一样要用到电阻,何必多此一举,简单事情复杂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那我问下,可以将两个通道输出同频率不同幅值,相位相差180的相关正弦信号叠加吗?

网友C:
12楼:
同一信号发生器具有两通道输出的还没有见过。如果你的信号发生器具有两通道输出,估计两通道是共地的,共地则不能直接将两通道电压叠加,但两通道均分压后可以。实际上分压后已经不是电压直接叠加了,已经串联了电阻。
另外,“同频率不同幅值,相位相差180的相关正弦信号叠加”有何意义?使用单通道,降低幅值就是了。

网友B:
只会更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何两通道共地就不可以叠加呢?
如果是两个信号发生器,是否就可以用两个幅值相差2mV,相位相差180的两个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呢?

我后端的电路都是运放组成的,阻抗在2.5M以上,如用电阻分压,阻值为多少合适啊?
谢谢~

网友C:
15楼:
“为何两通道共地就不可以叠加呢?”
你在首帖已经说过“貌似信号发生器输出不能直接短接的吧”,我只能认为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不允许短路。

“如用电阻分压,阻值为多少合适啊?”
在你的信号发生器允许范围内尽量小。

网友D:
都说了不用电阻分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你这个仪器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