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中的电感制作

楼主(2011-05-26):
最近在看开关电源方面的资料,想搭建一个Buck电路看看效果。当我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都确定后计算出电感的参数是33uH/2.4A。现在的问题是我该如何制作一个这样的电感?
      假如自己制作效果不好的话,可以考虑购买个。我今天逛了一下淘宝,发现里面的店铺卖电感的只给出电感值以及其所能承受的电流大小这两个参数。
      而我在看精通开关电源这本书的时候,看到书里面提供的一个电感的参数很详细,如下图。从这个图中通过Et这些参数能够计算出该电感在电路中是否会饱和以及我们的电流纹波率r是否设置的合适等等。但是我们自己绕制或者购买的电感是如何得知Et这些参数?没有这些参数你是怎么确定你的电感是不会发生饱和的或者你所设置的r是可行的?
      以上是一个初学者的疑问!谢谢大家帮我捧场解答下。

网友A:
市场上买电感,应该买标注的电流大于等于你所设计电路的峰值电流,这样一般不会饱和。

网友B:
表面实装电感 37页 0.8M

楼主:
市场上买电感,应该买标注的电流大于等于你所设计电路的峰值电流,这样一般不会饱和。
引用 网友A:
那么自己绕制的可行性怎么样?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网上卖的也不给出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tyw大叔

网友A:
4楼:
自己绕制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不过也比较麻烦。

网友C:
自己绕一般绕不好,除非你很有经验,但如果很有经验,你又不可能被这个问题难住,所以。。。

网友D:
BUCK电路对电感要求不高.
你用8*16的工字电感磁芯,用0.5mm直径的漆包线绕就行了.
最后用电感表测试一下感量.

楼主:
自己绕一般绕不好,除非你很有经验,但如果很有经验,你又不可能被这个问题难住,所以。。。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得慢慢积累经验,学学怎么绕。

网友E:
2# maychang maychang老师,电感电流饱和什么意思?:)

网友A:
11楼:
不是电感电流饱和,是电感中电流过大使磁芯饱和。

网友E: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磁心饱和以后再加大电流的后果是电感烧坏还是某项参数不再增加?:)

网友A:
13楼:
铁芯饱和后,电感的电感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