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那位高手给讲解下错误帧得原理和应用?

楼主(2011-05-26):
我最近刚开始接触CAN,觉得很郁闷,错误帧的说明写的很抽象,真是没看明白错误帧的反应过程和作用,哪位高手帮忙通俗得解释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11-06-25):
错误帧分为主动错误帧和被动错误帧
主动错误帧是6-12个显性位(主动错误标志)+8个隐性位(错误界定符)
被动错误帧是6个隐性(被动错误标志,可被其他节点显性位覆盖)+8个隐性位(错误界定符)

错误帧的工作原理:是打破CAN的位填充规则,从而导致接收数据的节点产生错误。

节点的错误模式:
主动错误模式:是可以正常收发数据的模式(收发错误计数器均小于128),可以发送主动错误帧
被动错误模式:是节点本身受干扰或错误比较多时的工作模式(收或发错误计数器大于127,小于256),该模式下节点只能发送被动错误帧,其实就是不允许它阻塞别的正常节点的通讯
总线关闭模式:节点错误很多时进入的模式(收或发错误计数器等于256),收发都被禁止。
三种模式由收/发错误计数器的值自动进行管理

网友B:
如果楼上说的对的话,那么一个节点发送 没有节点接收 产生的错误就属于主动错误了。我发现这种错误到了128就不增加了。

还有一些错误就不太容易产生了 主要是干扰啥的 ,比如可以让canH 和CANL短接 会产生多种类型的错误。这些错误就是被动错误了。

错误计数器如何计数呢  自己到网上搜搜 有计数规则  比较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