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1-05-26):
(无正文)

网友A:
R16没接,那么R17就没有必要,可以去掉(短路)。除非是为平衡运放输入电流,那么R17应该用与R15相同数值。
如果希望运放具有电压增益,R16下端接地。但应该计算一下运放是否能够输出这么大的电压,图中数值是511倍,1.2V电压将被放大到600多V,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MAYCHANG 老师
图中的接1.2V是不是给交流信号上移1.2V?

网友B:
楼上说对了

网友B:
AD应该还有个参考电压,让交流的峰峰值在0~参考电压值之间,中心值一般为参考电压值的1/2

楼主:
藐视的出的电压没办法给单片机检测,谁有成熟点的采样电路 谢谢分享

网友C:
R16另一端应该接地吧!

网友D:
R16另一端应该接地吧!
引用 网友C:

见2楼maychang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