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选择我想要的MOSFET?

楼主(2011-05-26):
现在我现在在学校里要做一个全桥驱动电路,打算用一个驱动器加4个N沟道MOSFE,考虑到散热及重量的因素,导通内阻越小越好。在IR网站上选了一下型,选了几个DIRECTFET,导通电阻2毫欧左右,但都不知道怎么买到,淘宝上也找不到?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买得到呢,或者说,用什么替代比较好呢?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可以到本城电子市场去找。

网友B:
考虑到散热及重量的因素,导通内阻越小越好
*******************************
导通内阻越小越好并不代表损耗越小。
导通内阻越小只代表导通损耗会越小,但也代表着开关损耗会越大。
除非你做的是个低频的东西,否则别光看着导通内阻这一项,还要考虑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