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

楼主(2011-05-26):
(无正文)

网友A:
“对这个脉冲信号每半个周期取一个平均值”
取平均值容易,问题是“半个周期”从哪里开始?

楼主:
从上升沿开始到下降沿结束为半个周期,再从下降沿开始到上升沿结束又为半个周期。

楼主:
或者我现在直接接一个绝对值电路,然后再对整个周期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3楼:
那还求平均值干什么?

“从上升沿开始到下降沿结束为半个周期”
这半个周期的平均值就是方波幅值。

“从下降沿开始到上升沿结束又为半个周期”
这半个周期平均值为零。

网友B:
我也在奇怪呢,那还算什么平均值啊,0啊

网友C:
LZ可能想把输出的脉冲波形幅度变换为原来的一半。

如果是这样,则很简单,直接把脉冲波形通过两个等值电阻分压即可,分压点的波形即为你需要的波形。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得到的方波不怎么好,想改一改。

网友D:
你弄个滤波器把它滤平就是平均值了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方波的高电平值不稳定,然后想测出最大最小的平均值?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我得到的方波不怎么好,想改一改。
引用 楼主:

有一种电路叫整形电路,就是对付这种要求的,普通的逻辑门即可,你baidu去吧。

网友F:
方波也能平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