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触屏,用PLC,拖六轴

楼主(2011-05-26):
请教个问题:一块三菱触摸屏+2台PLC+伺服驱动器,控制六轴,怎么弄比较方便,啊

网友A:
请教个问题:一块三菱触摸屏+2台PLC+伺服驱动器,控制六轴,怎么弄比较方便,啊
引用 楼主:

2台PLC, 1 管触摸屏, 1 管 伺服驱动器
管触摸屏的 PLC 给管伺服驱动器的 PLC 发控制命令.
什么协议来发命令, 那就看 PLC 的数据通信资料咯.

网友B:
欧姆龙CP1H PLC有本书就有实例,是《PLC应用基础与编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