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纤收发电路

楼主(2011-05-26):
我现在要在箱子上做一个光纤锁,用于防盗目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使用激光驱动器来驱动激光二极管,通过光纤环回(2m以内)到激光接收器。如果光纤线被剪断了就接受不到激光信号。我查了一下现有的光纤传输都是带有数据传输,但是我这个应用没有数据需要传输,请问使用哪种驱动和接收方式呢?多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继续采用带输出传输的方式,发射端通过光纤不断发送随机的数据,接收端对接收到数据进行解码,如果和发送相符合,则认为是锁状态完好,否则,锁即已经遭到了破坏。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不要简单使用有没有光线来判断,最好的方法是加上随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