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楼主(2011-05-26):
帮忙翻译下。

楼主:
版主呢? 请指教

网友A:
外部时钟要求是因为内部相位时钟的同步,还有,在实际的定时器0曾量中在同步之后有一个延迟。
当没有使用预分频时,外部时钟输入跟预分频输出是一样的。T0CKI与内部相位时钟的同步是通过对内部相位时钟的T2和T4的周期的预分频输出的取样来达到的。因此,T0CKI为高时必须大于2Tosc,为低时必须小于2Tosc。
当使用预分频时,外部时钟输入是通过异步预分频来分频的。为了使外部时钟达到取样的要求,纹波计数也要纳入考虑。因此,TOCKI必须要有一个至少4Tosc周期,通过预分频值来分频。

WDT有一个 名义上的超时周期,18ms,4.5ms,288ms或者72ms,是通过配置SUT<1:0>位来选择的(没有预分频)。如果想要得到一个较长时间的超时周期,可以通过OPTION寄存器将一个1:128比率的预分频分配给WDT。但是最长的超时时间是大约36.8秒。
通过CLRWDT指令,可以清除WDT和预分频,和防止超时且发生一个硬件复位。
SLEEP指令可以重置WDT和预分频。它可以在一个WDT叫醒复位之前给一个最大的休眠时间。

楼主:
外部时钟要求是因为内部相位时钟的同步,还有,在实际的定时器0曾量中在同步之后有一个延迟。
当没有使用预分频时,外部时钟输入跟预分频输出是一样的。T0CKI与内部相位时钟的同步是通过对内部相位时钟的T2和T4的周 ...
引用 网友A:
不管楼上这位仁兄解释的对不对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