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单路运放,小体积的。

楼主(2011-05-26):
求 单路运放,小体积的。 请用过的推荐型号。谢谢啊

补充:

我希望用的运放:、
体积越小越好,
价格越便宜越好,
2.5-6V能工作
小信号放大用。

网友A:
几乎所有运放都有贴片封装。
uA741就有贴片的,可你是否准备用这样的老运放?

网友B:
op07....最常用的单运放.
国产的只要1RMB都不要

网友C:
op07不能算最常用的单运放.
最常用的单运放是741,358,324,4558这几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58,324是单运放吗?
741太古老了,只在书上看见过.呵呵

网友D:
楼主用来用在哪方面啊?

网友C:
呵呵
没注意这个"单"字
741是古老,但廉价的产品上一大堆。
op07不通用,而且不是单电源供电产品,而且太贵(比358,324之类贵得多)。358虽是双运放(单运放版本321),但因为太通用太便宜了,所以即使只要一个运放时也用(反正8脚封装单双大小一样)。358之类有一大堆低功耗低压R-R版本,如LMV321,LMV358,LMV324,LPV321,LPV358,LPV324等,op07就难找低功耗低压版本了

网友C:
lmv321 sc-70,够小的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p07单电源?+/-18V哦
LM358的性能和OP07差的不是一点点...差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E:
AD8031ARZ, SOT23-5,不过价格不菲

网友C:
回复 网友C:
9楼:

op07单电源?+/-18V哦
LM358的性能和OP07差的不是一点点...差好几个数量级
********************
OP07也就在失调电压电流、温漂等方面比358好些而已,其他方面还不如358。op07除了在精密直流应用上有些优势外,如果是其他应用,还不如358的一半。358的指标虽不好,但很多通用的应用已经足够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比op07至少便宜三倍。

楼主:
谢谢各位啊,
楼主位 补充了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M358除了价格便宜,还有就是可以到下轨,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参数可以比拟OP07.
关键点是价格。。。行业区别很大,OP07都绝对的贵的话,很难做高端产品。

网友F:
小信号放大,具体是什么量级的信号?uV级还是mV级?这决定着运放的Vos要求,如果信号就几个mV甚至更小,321、358、324之类就很难处理了。OP07是目前最经济的高精度运放,麻烦之处就是要外部调零,生产麻烦。而不需外部调零的高精度运放价格都比OP07贵。

网友C:
13楼:
看看OP07的BW和SR吧,这个就比不上358
还有它的功耗也比358大得多

网友B:
BW和SR两个半斤八两。。都是1M附近。
OP07放大小信号主要是噪声低,vos其实是次要的。功耗都是几个mA,没有像OPA277那样800uA,但价格是8RMB,OP07国产才1RMB不到,AD的4~5RMB

网友C:
是的,半斤八两
OP07规格书(ST)标的BW=0.5M,SR=0.17V/us
LM358规格书(ST)标的BW=1.1M,SR=0.6V/us
功耗,LMV358 210uA,价格不到0.5RMB。
如果是噪声低的话,一个通用的5532就比它好,价格是它的一半,还有两通道
OP07,我只看好它的Vos。
OP07这个东西用于工业还行(不在乎体积、功耗和价钱),如果民用的小产品,还是把它放一边吧。

网友G:
BWS规格书的要求能有多少

网友H:
找圣邦微的LMV321 SOT-23封装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MV358只是5V单电源,没可比性.前几天把358焊成LMV358,烧了电源.

网友C:
一个LMV358就能烧电源,那你的电源也太烂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mcp6001,单运放,小体积,轨到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MV358通正负12V,直接烧穿,正负12V直接短路,能不烧么.....用的是金升阳的DCDC

网友C:
还是说明你的DCDC太烂

网友B:
那等你来造出个DCDC吧....2W功率就这么点体积.
金升阳的DCDC已经不错了,30多RMB已经不是一般产品用的起的.

网友C:
我从来不用DC-DC模块
我只用DC-DC芯片,输出对地短路从来不会坏芯片

网友B:
那是因为要求不同,DCDC芯片一是不能隔离,二是转换成+/-电源的成本和体积不能承受.

网友C:
隔离电源我们也有做,220V转5V或220V转多路输出。
次级端输出短路就不会烧电源(我们都要求做短路测试)。

网友J:
还是可以的,好好

网友B:
隔离电源我们也有做,220V转5V或220V转多路输出。
次级端输出短路就不会烧电源(我们都要求做短路测试)。
引用 网友C:

220的那叫ACDC...
除了DCDC模块,还没看到过任何其他电源能满足要求.
再好的东西也总是有局限性.这种电源要短路不烧也是有办法的,不想做而已,太占地方

网友K:
mcp6001 也行,单运放,5V电压就能工作,功耗低,to-23-5的封装

网友L:
强烈推介lm358

网友F:
楼主慢慢选择吧,SGM321/LMV321/MCP6001都是同级别的运放,论性价比,首推SGM321:

网友M:
把烧坏的金X阳DC/DC模块拆开看看就知道是多么垃圾了,价格是忽悠人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M:

关键是你能做吗?你做的比它好我就用你的,30多RMb。体积太大的不行。

网友C:
30多RMB难道很便宜吗?
知不知道一个手机用的墙上AC充电器(5V/500mA输出)市面零售价格只需5RMB就可以了(重要一点是短路输出不会坏)。
知不知道我们买的一个工作电压范围90V~270V~,通过3C、CE、CB、UL认证测试、防水外壳的50W电源适配器是多少钱?也就30RMB。
一个2W的DC-DC模块卖你30多RMB你还以为捡到便宜货了,晕。
知不知道B-B(TI)一个2W的DC-DC ISO模块是多少钱?还不用30元。
30多元买个垃圾模块,我想,也只有你觉得是捡到宝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别拿ADDC说事。能用ADDC还用那么麻烦么。你那30rmb和这个有可比性吗?
台式机那么便宜,为什么还是有人要用性能差很多价格高很多的笔记本?
关键不在价格,在你找到替代品吗?进口的2W dcdc价格更牛。他卖你50一个,你也要买。有替代品,谁愿意多花钱?
TI的东西5.25美元@1k一个,便宜?到中国的价格基本是40~50RMB,更不要要说货期。你如果敢去淘宝买,也要39一个,开什么票还不知道呢。
对于我们来说,多个10几块钱买TI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货期。最小包装的话,拖你个3月是起码的的。我们的有些TI运放被拖了6个月。害得我们直接改板子用AD的,做一批PCB才7天。

网友C:
楼上
我不是卖电源的
不是别人的东西差我就要造一个来替代它(我没这精力,如果我觉得别人的电阻做的差也要去做一个来替代它吧?这样我可累死了),我能做的是换一个方案或用另外一家的东西而不用它的。

网友B:
有替代的话就用那么费事了。
最后还是绕不开DCDC这个砍。只不过是用哪家的好而已。用金的DCDC,我们也比较了好几家之后才决定的,大家都会烧。
正常使用还是可以的,在工业现场用3年不坏是没问题的,就是设计时要考虑它的缺点。

网友C:
是你自己最后还是绕不开DCDC这个槛而已
不要把别人想像成和你一样

网友B:
大家都不是傻子.不清楚别人的要求和环境,别自以为是.

网友N(2019-09-10):
SD321、SGM8605-1或者更小的TLV9061IDPWR

网友F:
引用 网友N:
SD321、SGM8605-1或者更小的TLV9061IDPWR

真牛X!
8年前的帖子也能被你翻出来!项目早就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