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的测量

楼主(2011-05-26):
今天想测一下我的板子的音频,比如测手机放音乐左右声道的波形,发现不会测,示波该怎么设置,AC耦合吗?带宽限制设成多少?还要不要设置其它参数?测出的波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波形呢?

网友A:
先说清楚你想测量什么量,然后说清楚准备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
测输出电压啊,用示波器。

网友A:
示波器测量电压幅值,从纵轴上读出即可,是最简单的。
不过,该电压是时时变化的,跳动的。
实际上,测量音频电压,普通万用表即可,虽然不是很准确。

楼主:
好象不行啊,象杂波一样。。。

网友A:
5楼:
本来就是“杂波”,除非你的板子仅放一个单音。
仅放一个单音,到长笛或单簧管的曲子里面找,而且要找速度尽量慢的,用示波器可以看到1秒左右稳定波形,而且近似正弦。

网友A:
其实,用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Media Player),“可视化效果”选择“条形与波浪”->“波形”就可以看到。

网友B:
直接直流耦合就可以测,我以前测过,6楼maychang老师说的没错,本来就是杂波,楼主还想要什么波,方波?正弦波?锯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