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的问题

楼主(2011-05-26):
我加入内电层后 电源 和地层,在信号层上还需要对电源和地进行布线吗(用导线将所有的电源 或所有的地连起来吗),电源 和地的过孔是从信号层到电源层/地层,还是从顶层到底层呀 谢谢 正在画板子 急问 非常感谢

网友A:
过孔是从顶层到底层
不需要另外画线了,打上过孔就OK了

网友B:
电源 和地的过孔是从信号层到电源层/地层       这样是盲埋孔了。
一般来说都是做的通孔板,从顶层打到底层。
信号层和器件层,的GND网络,最好也用线连上,或者确保每个gnd都有个过孔。

楼主:
信号层和器件层的电源还需要全部连吗 只打通孔就行了吗

网友C:
内电层就默认是全层覆铜,只需要打VIA。完成后DRC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B:
信号层一般不走电源线,实在走不通,可以考虑在信号层布线,不过也要原理信号线,周围包地,器件层的电源,离开焊盘即打孔,转入电源层。

网友D:
lz既然已经加了内电层就没有必要再在别的层上作电源和地线的连接,直接打过孔,软件会根据网络表将同一网络连在一起的,画完就跟5楼说的一样,DRC检查一下,通过就表示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