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络变压器

楼主(2011-05-26):
请问各位大侠file:///C:\DOCUME~1\tly\LOCALS~1\Temp\L]S$23Z5[`)4}D)FSRJ}3Y4.jpgfile:///C:\DOCUME~1\tly\LOCALS~1\Temp\L]S$23Z5[`)4}D)FSRJ}3Y4.jpgfile:///C:\DOCUME~1\tly\LOCALS~1\Temp\L]S$23Z5[`)4}D)FSRJ}3Y4.jpg,网络变压器里集成了EMI Fingers 和 Transformer,两者位置前后调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共模电感都放在电缆侧更好些。

楼主:
那请问这个共模电感放在PCB侧会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厂商做成下图器件基于什么考虑或适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to LZ:

共模电感放到内侧,感觉基本成了个“摆设”。厂家如此设计要看他的总体情况如何,至少就局部而言看不出其道道来。

楼主:
那就具体情况来谈谈吧:
我的电路上用的是下图所示的RJ45.PCB侧中心抽头是接3.3V,图示CHS_GROUND通过C102/2000V电容接参考地平面。板和笔计本电脑双向通信正常,但是在和台式机通信时,出现不能同时收发的问题(只有一个方向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B(2016-05-20):
共模电感在前和在后,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