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2803输出脚干扰

楼主(2011-05-26):
ULN2803的输出引脚中有几个管脚受到干扰,不知是什么原因,干扰波形如下图:

下图是2803附近的PCB布局(2803附近有个电源芯片,MC33063):

网友A:
MC33063是开关电源芯片,产生的干扰是比较大的。

网友B:
MC33063后端有没有输出滤波储能电容器?

楼主:
"
2楼:
MC33063是开关电源芯片,产生的干扰是比较大的。
"
只在2803中的几个管脚有干扰,有些又没有,就是说不是2803全部的输出管脚都受到干部扰,为什么

"
3楼:
MC33063后端有没有输出滤波储能电容器?
"
MC33063后端有输出滤波储能电容器,220uF

网友A:
4楼:
看看33063输出端和输入端是否存在类似的纹波,然后才可以判断问题在哪里。

网友C:
2803的输出脚,接的是什么?
应该是输出回路收到干扰,比如输出回路的继电器线圈太靠近DC/DC的线圈。
建议选择好一些的漏磁小的功率电感,或者把功率电感临时拉出来一些。
这个干扰对实际使用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5楼:

33063输出端和输入端都没有类似的纹波

楼主:
6楼:
2803的输出脚,接的是继电器,用继电器作为电路板的输出

最怕这些干扰会造成继电器误动作,因为这是在比较理想的环境中测到的,到了现场后的干扰可能会增大,造成误动作

把功率电感拆了也有干扰

网友A:
7楼:
那么可以初步判断不是33063引起的,是什么原因,待查。
不过不必担心继电器误动作,继电器吸合释放的回差很大。

楼主:
就是怕在现场的时候干扰变大,导致继电器误动作,会造成一定的危险

网友D:
PCB布线问题,电感就近位置没看到滤波电容
不过对于继电器来说,这点纹波不成问题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显波器?

网友F:
楼主在布局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将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模块分开的远一点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MC33063芯片干扰,把它拆了就没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