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的时钟在20小时后,不动了,求帮助

楼主(2011-05-26):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num1,s,h2,h1,m1,m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main()
{
    m1=0;
h2=0;
h1=0;
m2=0;
  P2=0x0f;
  s=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h2,h1,m2, m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1)
   {

    aa=0;
    s=s+1;

      if(s==1)
      {  s=0;
         m1++;
    if(m1==10)
      { m1=0;
        m2=m2+1;
      if(m2==6)
       { m2=0;
       h1=h1+1;
      if(h1==10)
        {  h1=0;
        h2=h2+1;
        while(h2==2)
       {  h1=0;
         if(h1==5)

         {  m1=0;m2=0;h1=0;h2=0;

         }

       }

       }

       }
       }
          }

        }

   }
      void display(uchar num1,uchar m2,uchar h1,uchar h2)
   {

          P2=0xef;

         P0=table[num1];
    delay(2) ;
      P2=0xdf;
      P0=table[m2];
    delay(2) ;
      P2=0xbf;
      P0=table[h1];
    delay(2);
      P2=0x7f;
      P0=table[h2];
      delay(2);
    }
特别是下面的语句好像没用

      while(h2==2)
       {  h1=0;
         if(h1==5)

         {  m1=0;m2=0;h1=0;h2=0;

网友A:
根本看不懂括号是怎么对应的,懒得看!

网友B:
一段完全没有注释的C.....
我直接掀桌子

网友C:
我没看你代码,但凭20个小时后就不走。
简单推断如下,20个小时=20*3600=72000秒;
如果是18、9个小时,那么就是65535

哈哈,我就猜到了。

网友C:
看了一下程序,我错了

问题出在这
                        while(h2==2 )
                          {
                            h1=0;

应该是if(h2==2 && h1==5)
h1=0;
所有的变量都 = 0;

楼主:
:lol很感谢你们,我学的是硬件,但最近有点喜欢编程,

网友D:
要养成勤注释的好习惯,于人于已都有好处
便于思考,便于分析程序
过多的"if"语句,会让自已晕头的.哈哈
"C"是语言,要讲究语言艺术.一种好的语言表达结构,会产生一目了然的效果.
现在的小盆友交谈,老是"然后.....","然后.....",包括电视节目中采访一些明星,也是这两个字不断.哈哈,几十个"然后"下来,能记得起来的大概就剩"然后"了.

网友E:
太多if嵌套了,可以考虑分开,比如时分秒

if(++sec==60) {sec = 0; min++;}
if(min==60) {min = 0; hour++;}
if(hour==24) {hour = 0;}

至于显示的实现,分开一下就好.
数据结构常用这样的算法,就是说,很多嵌套的if可以分成多个if,这样结构清晰,而且简洁美观.效率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