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问题

楼主(2011-05-26):
在原理图转换PCB时,怎么只有LED的位选端不能识别,其他管脚都正常啊,郁闷啊

网友A:
原理图中的管脚定义与PCB封装定义不一致,把原理图中LED的管脚命名跟PCB的一致,而且最好用大写。

网友:
一般错误在于,原理图中管脚定义不符合规范,比如有重复的~~